S410电流0.27掉电重启

楼主(2014-11-26):
S410电流0.27掉电重启怎么搞,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CPU有供电吗?

网友:
少供电吧,查查

网友:
描述太过简单    帮不了你     爱莫能助

网友:
有么有进水了

网友:
看电流CPU供电应该没有出来,,

网友:
像是CPU那块出问题,具体是供电还是挂就要查了。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按时序查

网友:
修好没,我也有一台也是到0.27   但我的是进过水的。。之前还可以用的。。用了一个多月。。现在不行了。。

网友:
你要看看是不是qu缺电压撒。不能跑0.2就CPU坏了

网友:
lz你有没有看下主板上其他地方有没有损坏的地方,先排除其他故障,没问题之后换块CPU试试

网友:
先测下CPU供电有没有出来,有就换个CPU试试

网友:
晕,供电不全吧。。

网友:
确认是CPU  NG 了。。。我们这CPU不干的!成活率太低了。。。

网友:
CPU肯定没有电

网友(2015-01-07):
lz你这描述的也太简单了。怎么帮你啊。我觉得cpu没坏。你查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