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0C 型号TFT19W80PS 电源板输出5V电压老跳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1-26):
A0C 型号TFT19W80PS  电源板输出5V电压老跳变,是什么问题?其他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A:
是空载时 5v 电压轻微跳变 还是跳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空载时 5v 电压轻微跳变 还是跳变比较大

跳变比较大

网友B:
查后级有轻短,不上灯看跳不跳,跳幅大小。用久了的板换之,修后也不稳定。显示可用12年,常用的电源板,高压板三年,有的都难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后级有轻短,不上灯看跳不跳,跳幅大小。用久了的板换之,修后也不稳定。显示可用12年,常用的电源板,高 ...

不上灯也跳

网友B:
换掉5V的电容,查5V的后续电路。看一下300V什么情况。

网友A:
电源板供电芯片什么型号 输出电路电容有木有鼓包 你查了什么  换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掉5V的电容,查5V的后续电路。看一下300V什么情况。

全换5V电容,还是跳变,没有变化,300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供电芯片什么型号 输出电路电容有木有鼓包 你查了什么  换了什么

ld7552bps 鼓包电容都已经更换了

网友:
5v  12v  都是参与反馈吗   先断掉12v给高压板输出   外接5v接5v输出电路接驱动板 看看负载电流正常不 看看光耦有木有问题  50v滤波电容  以及给芯片供电的高频二极管

网友A:
还有就是 7552芯片  反馈电路 供电电路有木有保护电路 有的话就去掉试试

网友:
12v有没有跳?

网友:
切断后级,看看,

网友:
切断后级,还是跳

网友:
12v电压不跳,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 7552芯片  反馈电路 供电电路有木有保护电路 有的话就去掉试试

7552芯片 我换了个不一样的,一点电压都没有了。

网友:
查反馈电路,还有就是22UF那个电容。

网友:
如果空载的时候有跳变是正常的,带负载还跳变就查反馈,查滤波了。

网友:
换版 换版 还是换版吧

网友C:
这版要是我碰上就秒杀了

网友:
就是知道跳变,连问题都讲不清。上传几张图片,让大家看一看你的检查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版要是我碰上就秒杀了

黄师傅是不是怀疑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什么?  请指教

网友D:
以哥高超的维修水平,跟你说了一定是可以的------------------------------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哥高超的维修水平,跟你说了一定是可以的------------------------------换板

哥们好水平,老衲学习了

网友:
7552没对型号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