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7211有待机0.017A按开关没反应求解

楼主(2014-11-26):
富士通s7211有待机0.017a,查了没有3v,5v按开关没有反应。。。。求思路啊。。。。

网友:
查图纸看3V5V是待机出还是开机才有。待机有就修3V5V,开机有就按不触发来修。

网友:
没有 3  5V  就修 3 5 V  查3 5V的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富士通的图纸太难找了  这种情况我都是先上三板斧。先更换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有图纸的话,按不触发应该好查,也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上图纸来修

网友:
先查3V 5V,后级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