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七彩虹N61g 的板。上双核U开机显示双画面!!

楼主(2014-11-26):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七彩虹N61G V1.8的板。上双核5000+ 4600 + U开机显示变成这样了! 有时候开到这个LOGO画面正常,但准备进系统的时候就变干扰线的波纹了。出现不正常的画面后,不能热重起了。只能强关 再开 但开了也一样,但不是每次都是这样的现象,有时候在系统的地方才变多多的小画面。进PE也一样,用独立显卡 没见有这样的现象,但也进不了PE桌面。准备到桌面的时候就死机了。 桥问题!!?单桥的呀 6100的桥。

可上单核的3200+ 3400+ 却是正常的!! 电压没见什么异常呢?BIOS也刷过。还拿一样型号的BIOS换上去,也一样。

网友:
这一看就是桥引起的故障!!换桥吧!!保证你好!!

网友:
看你说的情况,如是集显,那是显卡和总线有问题了。单桥的死马当活马医。换桥也行。

网友A:
BIOS   强烈建议刷

网友B:
多换几个bios  刷写试试!!!

网友:
上BGA 做一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换几个bios  刷写试试!!!

刷了 3个BIOS了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强烈建议刷

刷了 3个BIOS了 一样

网友:
上单核的3200+ 3400+ 是一切正常的哦。

网友C:
桥问题了,加独立显卡,看看

网友:
刷BIOS不行只有干桥了!估计桥虚焊了。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等待楼主维修结果 拭目以待吧

网友:
单核单画面,双核双画面,,八核八个画面???哈哈哈

网友D:
上双核时量内存负载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E:
加焊桥吧,应是桥的问题。

网友:
也太稀奇古怪了,没见过这故障,长见识了。

网友:
上个独显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问题了,加独立显卡,看看

应前面几位的建议,我加焊了桥。刚加焊后 上机 能进PE 可是多重起几次 故障又依旧了。。。回来我又用回单核的CPU 装系统  能装系统 上网 和声音都有,但发现关机和开机的时候 声音很沙沙的。。。于是我又拆了 声可芯片  干脆我连COM口芯片也拆了。。。 可是还是一样的现象。不过加焊后上双核的U时 有时候能进PE或者 能GHOST系统 安装完驱动,再重起也能进桌面 但有可能2分钟或有可能5分钟就变成上面1楼我发的第二个图那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桥吧,应是桥的问题。

应前面几位的建议,我加焊了桥。刚加焊后 上机 能进PE 可是多重起几次 故障又依旧了。。。回来我又用回单核的CPU 装系统  能装系统 上网 和声音都有,但发现关机和开机的时候 声音很沙沙的。。。于是我又拆了 声可芯片  干脆我连COM口芯片也拆了。。。 可是还是一样的现象。不过加焊后上双核的U时 有时候能进PE或者 能GHOST系统 安装完驱动,再重起也能进桌面 但有可能2分钟或有可能5分钟就变成上面1楼我发的第二个图那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双核时量内存负载供电是否正常

上单核和双核 内存供电都在1.91V左右。是不是有点高?负载供电没注意量。明天量一下

网友:
内存 集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强烈建议刷
刷了3个BIOS都不行啊。这.....有点深度.刷个老一点的BIOS 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