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21笔记本有时候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4-11-26):
有那个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昨天有个客户拿一台ACER的笔记本来,说进不了系统,然后我就想是系统的问题,就直接拿起U盘进PE,但进的过程中感觉听到地地响,就卡在那个画面,然后就重启进BIOS看有没有找到硬盘,进去后还是没有,硬盘都已经换了3个了,还是不行,都是那个问题。现在就要客户修板,测5V只有4点多伏,电容换过了,接口也加焊过了还是不行。有那个朋友可以说一下,桥就不想动了,怕干了之后连显示都没有

网友:
补冲一下,有时候是可以认到盘的,试过一次也装好系统,但正常关机后就进不去,有时候也会蓝屏

网友A:
如果硬盘供电正常,测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断线了没,不正常就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盘供电正常,测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断线了没,不正常就是桥坏了......

就是供电不正常,也找不到电压是在那里出来的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是Intel的还是AMD的 !!

网友:
把硬盘供电的小5脚供电场管换掉没准就好了 !!

网友:
谁能教一下,这图纸怎样看的

网友B: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01524249/QQ/WinTemp/RichOle/%25O$K1O]GO%7BJ97%25$)LKCP[@3.jpg 谁能教一下这图纸怎样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能教一下这图纸怎样看的

这是光驱接口

网友C:
4点几伏的电压时正常的。12脚供电。2,3,5,6脚是数据线。那两个电容没问题,接口阻值正常。刷个BIOS,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4点几伏的电压时正常的。12脚供电。2,3,5,6脚是数据线。那两个电容没问题,接口阻值正常。刷个BIOS,不行就 ...

但我测量到正常的时候是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点几伏的电压时正常的。12脚供电。2,3,5,6脚是数据线。那两个电容没问题,接口阻值正常。刷个BIOS,不行就 ...

2.3.5.6脚都无穷大,南桥会不会有问题,测到USB也是无穷大

网友B:
各位朋友,我能不能直接拉一个5V过来做供电的啊,这样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朋友,我能不能直接拉一个5V过来做供电的啊,这样会不会有问题的

同级别的电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都是无穷大?怎么会呢,都无穷大怎么有时候还能认?你PE还能进。。。拉5V看看吧,最好能断线拉,不然我估计还会拉低。

网友:
多半是桥问题,先客户讲清风险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