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底型号X42J 板号K42JR 4.1 显卡9000 电流1.6有跳变不显

楼主(2014-11-26):
ASUS K42JR 4.1 电流 1.3  1.5.。1.8  1.6  就死了,风扇狂转,啥鸟电压都有,显卡干了,南也干了,BIOS 也干了,网上的神招,换贴片MOS管也换了,什么15K电阻也换了,CPU供电,VTT 供电IC,全搞了,还一卵样,没力扯蛋了,发发牢骚,哪位神神人有神神招呀,这系列的鸟机遇上几十台,修复低,刷个BIOS,杀个显卡好就好,不好咋搞都没鸟用,伤神伤脑也整不出来。有神招来讨论下QQ 115862083

网友:
建议多下几个BIOS  试

网友:
支持2楼  多刷几个bios 没准就好了!!!我刚修好一个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招都用完了,那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风扇狂转多半是BIOS问题,显卡供电单元电路有故障也会导致。换个EC吧

网友:
呵呵  我的按照论坛的方法 改的电路 然后也不行 智能放弃或者换板子了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这个可能要换显卡

网友:
显卡的工作条件  查一查吧  还有内存的  尤其是内存的复位   不正常的话 不影响跑码 会影响不显示

网友:
呵呵 这是神机啦 已经成了经典啦 在论坛里一搜一大把了 南北桥和显卡一块换 这样报价高这点会有点底不行就不要修拉 我是对华硕伤心啦 不好整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搞

网友:
楼主该提的都提了!就没提及EC!外接是什么情况?EC会造成死机,风扇好象也是EC控制的吧?

网友:
我的一台机器和10楼所说一样,内存复位0-1.5V  不归0  正在查呢  修好和楼主分享

网友:
机器修亮了 内存复位点 就是0-1.5 不归零   换北桥好的  但是现在又个问题   就是能亮 但是机器反应超级慢  刷了论坛兄弟提供的换NB风扇大的BIOS 也是一样   求解

网友:
唉是呀
悲哀,给他换板子,内存也是坏的,叼,没赚头,

网友:
我头几天接到一台故障时电流跑到1.3到1.6之间 ,刷了一个bios没有刷好,在刷一个就刷好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二修机,被各种搞了,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一个星期三台华硕,全然无招,一样问题,JR  4.0
电流0.9  1.3  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