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通病,插上键盘不显示

楼主(2014-11-26):
插上键盘,自动开机,开机键3.3v被拉低,换键盘,刷过ec,问题还是 一样,直接断开键盘接口第一脚,问题解决,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修好就行,而且本来是换显卡修好的,拷机出现有时自动重启,拆开再装起来后,出现接键盘不显示,很奇怪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怕是走完路了。
自动重启

网友:
这应该不属于通病吧,有待验证

网友:
没遇到过 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通病,待验证。。。

网友:
暂时没遇到。。。

网友:
不奇怪,它是在加电自检过程中检测键盘不过。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键盘第一脚什么信号呀,可能短路了

网友:
这块板子键盘坏了就不显示或者不通电 也能算是通病 常备4块这样的键盘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啊

网友:
机子应该会有通病吧

网友:
N4030 键盘第一脚是什么信号, 是不是第一脚后面有短才会这样子?

网友(2016-07-02):
还真没遇到过插键盘无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