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GT240 显卡无显示

楼主(2014-11-26):
请问高手影驰GT240显卡正面金手指16对数据线有几条对地短路是否GPU坏?

网友A:
什么叫对地短路,,本来有些就是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对地短路,,本来有些就是地线!!

我拿其它正常显卡测试红笔接地,黑笔测16对数据线阻值都是450欧姆左右为什么GT240显卡16对数据线有短路呢?

网友:
GPU本身短路的可能性要大 ,你可以从新植球看看

网友B:
如是AD线有几组零阻抗,那GPU是坏了,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是AD线有几组零阻抗,那GPU是坏了,换芯片了。

确实是GPU坏了,我新手不会做BGA,找师兄帮忙做BGA换GPU可以显示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