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不定时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4-11-26):
不定时掉电,有时1小时,有时几小时,我刷了BIOS 焊了IO 还是一样的故障,请大神提供下思路,谢谢

网友:
考虑过温度的问题么

网友A:
有的滤波电容漏电!!  尤其是CPU座子底下补上几个220的电容会好的哦!!!  修好的话记得支持我哦!!!

网友:
测了温度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滤波电容漏电!!  尤其是CPU座子底下补上几个220的电容会好的哦!!!  修好的话记得支持我哦!!!

我在下面加了330的电容 还是掉电了

网友B:
查下温控电路,换个CPU

网友C:
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温控电路,换个CPU

昨天同事说换CPU我换了个 结果90多分钟,放电影突然又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焊显卡试试吧。。

这显卡真不敢加焊。。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显卡真不敢加焊。。 太贵了

上风口温度调低点,芯片贴两张锡纸就不怕了

网友E:
我记得y460也是这样的问题,刷过bios  换过显卡,到最后换的南桥

网友:
先刷BIOS 后干温控

网友F:
温控的可能性大点  先查温控试试 不行就干南桥吧

网友G:
建议把全板烤箱烤个一两天再试试 吧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长时间观察 了!可能是芯片温度,也可能是虚焊,电容漏电等。

网友H:
之前有遇到 没搞定退了

网友:
我换个温控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之前有遇到 没搞定退了

这个收的有点多 还是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把全板烤箱烤个一两天再试试 吧

没烤箱哦,这个方法试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温控的可能性大点  先查温控试试 不行就干南桥吧

恩 我先干温控 不行就加焊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y460也是这样的问题,刷过bios  换过显卡,到最后换的南桥

恩 我先加焊南桥试下 不行就换个南桥

网友I:
8成是南桥问题,我修个Z475也是这样

网友J:
你把CPU上的茶色那张膜去了,也许有点作用。我一般见笔记本CPU、桥上有那膜都先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I:
8成是南桥问题,我修个Z475也是这样

已经换了个南桥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把CPU上的茶色那张膜去了,也许有点作用。我一般见笔记本CPU、桥上有那膜都先去掉。

CPU上的膜早去掉了

网友K:
禁用显卡试一下,用集显不掉的话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L:
有个思路 楼主试试  在EC下面有几个电容 换掉试试

网友M:
哎,现在手头都有两三台,放一边没搞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个思路 楼主试试  在EC下面有几个电容 换掉试试

我试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温控电路,换个CPU

温控我换了个 CPU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哎,现在手头都有两三台,放一边没搞

这款主板不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禁用显卡试一下,用集显不掉的话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了

再系统里禁用过独显,放电影还是掉电

网友N:
有谁解决了 这个问题啊

网友O:
不定时掉电除了几个大件     没什么了   之前遇到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掉电花瓶的     结果最后查到一个滤波电容微热 摘掉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谁解决了 这个问题啊

没修好 退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定时掉电除了几个大件     没什么了   之前遇到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掉电花瓶的     结果最后查到一个 ...

我的这个没找到微热的电容,我主板退给客户了

网友:
可以先把独显供电电感去了,不行在换95831和MOS管看看

网友:
这样有用吗,

网友P:
应该不关温控事,没进过水没摔过的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2014-12-26):
引用 网友P:
应该不关温控事,没进过水没摔过的换个桥试试吧。
桥都换了 没搞好 机器退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