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G硬盘用什么分区软件好

楼主(2014-11-26):
一华硕本本做系统,发现用U盘进PE里DG分区软件里只有一个大的未分配的盘符,实际PE桌面上我的电脑里显示的是5个盘符,这是怎么回事,难道DG分大硬盘还有不兼容的吗,大伙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难道分盘时选的盘符模式不同吗,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一直都是diskgen 1t  2t都可以分区的

网友:
Diskgen 软件可以分呀,没有硬盘还有不兼容的事呀。。。

网友:
建议在DOS下用分区软件,PE里感觉不兼容的多。

网友:
2T的盘,都能分区的。

网友:
diskgen 就可以分区了

网友:
如果DG可以分区,为啥PE里可以看到正常5个盘符,而DG里只是显示一个为分配的大盘符,求解释

网友:
如果没有数据重新分下就可以,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750才多大,2T DG都可以操作

网友:
下载新版本的disk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