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不触发

楼主(2014-11-26):
接一个苹果一体机 待机正常  开关有3.3按下有高低高 不触发 量NV单桥已经起振 量pwrbtn无跳变 H8晶振有波形  苹果的H8需要那些工作条件?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也没有修过,有那位大神有经验的,分享一下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pwrbtn无跳变就换芯片。

网友:
楼主 需要你给个具体的型号啊 苹果一体机太多啦  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
有版号 什么的

网友:
苹果是要复杂点但大致的上电时序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