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笔记本750G,是不是P表满了

楼主(2014-11-26):
用MHDD,或者wdr直接加P表,一半多的时候就无法屏蔽了,PG合并再屏幕,然后到了一半就无法屏蔽,继续屏蔽硬盘就出感叹号,禁止操作了
笔记本

网友:
这硬盘还能用吗?扔了吧。

网友:
看看固件是否有问题,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
修硬盘不做自校都不好用

网友(2014-12-26):
如果硬盘前面有几个G都是红绿块清一下P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