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施乐M205FW 的无线打印连接怎么弄??

楼主(2014-11-26):
今天去客人家帮弄他的 施乐M205FW 一体机,之前是没有碳粉了,然后就换碳粉,装上去后 显示非原装??!!机器上面的按键全部失效了!错误代码:093-933.好了 按照教程 在电脑上面把粉盒设置为:非原装模式--机器就活了,只是开机后在屏幕上显示(非原装模式-已开启)这个估计是要换芯片才能解决不提示了。如有知道弄的希望解答下!--现在就是无线连接打印的设置了,我进到(管理员模式)那里找到了无线设置。里面有手动设置和WPS 2个选项,然后我每个选项都进去弄过了,就是不得?! 真的不知道怎么设置了,求高手解答吧!小弟 亿分的感谢了

网友A:
有线连接能正常打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连接能正常打印吗

能的  现在就是接USB线打印了,但是之前是用WIFI 连接打印了,粉盒报错后,我试着把系统还原了,现在别的功能都正常,就是WIFI连接不了

网友:
这个就是M205FW 的WIFI 设置

网友:
具体这个型号没修到过,不过这个wifi和蓝牙一样要配对成功才能使用,别光纠结打印机,你换一台wifi设备测试了吗,或者禁用设备无线网卡再启动让网卡复位后看能不能搜索到打印机

网友:
机型太多,没谁记得住设置,每个机器都不大相同,也没这么复杂的,用户手册都有设置说明的,如果没有到官网下载一个,再不行,拨打施乐技术支持热线,他会指导你一步一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