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NL837GN 最简单,去保护 成功

楼主(2014-11-26):
一个长城TW230F显示器,23英寸的,4个灯管两个都不行了,论坛搜索了半天,加电容,加电阻,找半天都没找到合适的,最最简单的办法,直接把 INL837GN芯片的14脚和15脚用锡丝连起来,2秒搞定,简单可靠,
芯片

网友:
最好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一点都不可靠,后患更烦。维修人不学这招,

网友:
再遇到这种方案时,可以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还是彻底修好最安全稳定

网友(2017-08-25):
直接改成led 的多简单

网友:
这样去保护会导致更大的问题产生,不建议这样操作

网友:
一台显示器换两根灯管,除非是掉下地的,否则就是灯管老化了。灯管老化你去保护,问题很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因为灯管老化程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还灯管吧,换灯管有那么麻烦吗

网友:
等糊了一大片 你就知道后果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还是换灯管,去保护时间短还好,很容易返修的。而且这种处理的话,亮度也会受影响的。

网友:
楼主说的简单是简单,但可靠就不见得了

网友:
还是换灯管好,应该是灯管

网友:
谢谢分享,应急处理还可以,学习了

网友:
2灯管坏了,灯光会偏暗,眼睛不舒服,还是要换灯管,那样用户接受不了,去 保护更简单直接再坏的灯管处用锡线短接接好了

网友:
最好还是换灯管,这样不耐用

网友:
zhe这样的 问题好搞

网友:
简单但不可靠! 以后还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