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P 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4-11-26):
看了其他的帖子,按照通病都做了!还是一样!电流变化为:开机后升到1.18,然后等待10秒左右会跳变到1.67甚至1.8多一点,再回落到1.18左右!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
CPU换过没

网友:
显卡供电是否都正常了

网友:
那个不稳定的机子不好修烦

网友:
以前碰到过加热显卡能显示,冷机都显示。。更换显卡故障依旧,,最后都没修好

网友:
k42jr修好过,也是一样时显时不显

网友:
楼主啊,你的机器修好没啊,我这个跟你一样啊,今天换了HM55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A:
楼主板子修好了没有,我这里有同样的一块时亮时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板子修好了没有,我这里有同样的一块时亮时不亮

还在研究中!

网友:
最怕这种事情了,以前修过两台ACER ,开机显示一会儿就不显了。接着再怎么搞就是不显示了。现在还扔在一旁呢

网友:
南桥旁边有个100的电容,换了试试吧

网友:
这机器显卡出问题也这样

网友:
这一系列的机器都有同病而且还都不一样 JP 的好像是供电的问题你拆差19V供电那块貌似有两个管子需要换个新的,你把下管也换成上管的型号稳定点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 你补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