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小生感激不尽!!!!!!!!!!!!!

楼主(2014-11-26):
如图!!!!!!!!!!!!!!!!!!!!!求助
求助

网友:
什么意思 你想表达什么 是问的 这样对吗 是吗 这种BIOS的好像是和内存差不多的样子吧

网友:
1M可以写128K ,因为 1M的单位是BIT 128K的单位是BYTE 没问题啊

网友:
B和b的问题。

网友:
您,就是传说中的小明哥?久仰大名

网友:
512KB的BIOS远远小于1MB呀!所以1MB的芯片完全可以胜任的。

网友:
这个得理清楚

网友:
答案在此:大Kb和小kb没什么区别,后面的b还是B才有区别。
B=byte表示“字节”, b=bit表示“比特”。1B=8b

网友:
具体说不上来,平时我们刷写的BIOS常见的25X80其实是8M的,编程器备份下来和官网下载只有1M。25Q16是16M的保存下来只有2M,根据这个规律25Q32是32M文件只有4M.25Q64同理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 涮BIOS的时候 先备份一下看一下大小 就知道这个BIOS能涮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