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帮忙

楼主(2014-11-26):
今天修一板  具体型号忘记了  开始跑马时会掉电后来是没有复位  看了下CPU电压 0.99V  脑子 一抽把驱动芯片换了 导致CPU烧掉了 在测 我擦变11V了 接连换了几个芯片 还是这样  求助啊  本人纯属小白

网友:
换了什么驱动芯片,把CPU烧了。主板上那芯?

网友:
MOS管的上下管G值应一致,芯片是否焊好,

网友:
11v 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难道上管D级供电全部导通  那就追查G级嘛  然后应该不止一组供电啊?  没有什么烧掉吗?

网友:
是不是上管击穿了

网友:
测试一下MOS管,11V点很有可能是12V 供电插座直接来的

网友:
应该上管有烧的  电源管理芯片要焊好 不能虚焊 连锡

网友:
估计是上管烧了

网友:
焊芯片的时候要小心点 不能联脚了

网友:
这下估计就少多了,都拆下来,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