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40 HR MB 独显

楼主(2014-11-26):
这个机子是我的前辈不想修了   给我修的   是不出三五V的     当时我就是实实在在地菜鸟        前辈也搞了比较久; 了       我想应该是难产的神      我就想  反正也没事  就用示波器测了BIOS的波形   咦    怎么没有波形  只有电压呢     而且是没开机  测得        我就想是不是BIOS问题呢    那就先刷一个看看      然后从论坛下载个 集显的BIOS 刷上去   哎呀   有三五V了      但是开不了机     本人是菜鸟  不知道分独显和集显的    前辈说了之后 又刷了个独显的上去    好——了  能开机了    但又不过内存了      继续修   一查发现没有VDDP 5V—S5电压     发现是一个0欧电阻开路了    换个上去  能亮机了    心里狂喜     接下来就又死心了   尼玛的 不定时掉电    靠     有时装一个系统都没掉电    有时还没进到系统就掉电 了      进到系统 认不到电池   也冲不进电    唉 又得拆下来继续修    烦啊      不充电 是吧      测充电IC的条件  发现AC_OK只有0.9V的电压      查图纸AC_OK连接到PQ4001的5脚   和 EC的73脚   到EC73脚是AC_OK经过一个电阻转换为AC_IN_KBC接到EC的73脚的   心想能开机  的就先不换EC     先换个PQ4001   于是从料版上拆个换上去     插上电池  哎呦  有充电电流了    接上屏  开机 进系统  一切都OK      唉   辛苦啊

hjh00 -1

网友:
哎  我是新手  表示我没看懂 帮不了楼主  只能帮你顶顶贴了

网友:
你的前辈有没有要杀了你的想法呢       前辈。。。。。。。。。。。。。。。。

网友:
你什么前辈啊,三板斧吧,不懂电路吧,我再想你修好之后告不告诉你那前辈呢

网友:
你前辈 3 5v都搞不定?

网友:
有点扯蛋了!构思倒是挺好的。

网友:
前辈(你是我前辈了),你修好了,你前辈怎么说。脸色不好看吧,

网友:
不想说啥 感觉在卖萌吧 不过修机器的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这图做得很犀利啊。。。。

网友A:
不出电感3 5v 跟BIOS 有关系吗?    acok才0.9v  公共点电压都不会有吧?怎么会亮机呢?你这帖子把人都搞晕了

网友:
捡到便宜啦

网友:
楼主不是新手了吧  这电路图分析的言简意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电感3 5v 跟BIOS 有关系吗?    acok才0.9v  公共点电压都不会有吧?怎么会亮机呢?你这帖子把人都搞晕 ...

我不是说了吗    会不定时掉电       你怎么不去思考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