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42修过的帮忙看看

楼主(2014-11-26):
苹果A1342的修过的帮忙看看这个电感开机后电压多少 我现在其他电压都正常开机到0.34左右就不动了 就图片中红圈的电感没有电压其他都正常 版号是820-2877-B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过,告诉你吧,你画的那个电感是屏升压的,就是点屏里面的led的,只有快显示的时候才会有电压,你看其他地方吧,电压齐了,看信号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没有CPU电压吧?要不就是摔过CPU或者桥掉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过,告诉你吧,你画的那个电感是屏升压的,就是点屏里面的led的,只有快显示的时候才会有电压 ...

是的 最后找到图纸点位看了下是升压电路 看来其他地方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最后找到图纸点位看了下是升压电路 看来其他地方还是有问题。

是的,这种苹果机一般都是有腐蚀。一般大芯片坏的很少,你好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