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加点不亮

楼主(2014-11-26):
r400 加点不亮 电流到0.6 看着好像是没过内存 集成显卡的 谁有思路的 给点指点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平台复位有没有 CPU复位有没有

网友:
集成显卡有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先拔掉内存开机看电流是不是跟插时一样!内存供电,系统总线电压查查。

网友:
楼主描述太简单了。 先加热南桥试试吧。。

网友:
按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