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CQ40从不触发到装硬盘不显

楼主(2014-11-28):
直奔主题吧,不扯淡!
CQ40,AMD的,独显,刚拿到手上待机0.04按开关没反应。好吧,拆机吧!
三下五除二吧主板拆出来了,再通电一试,靠!电流蹭蹭的往上跳!接外接一看显示了!
蛋疼。。。。。  再把主板拿手上一看,两处进水的地方!

迅速的清理干净之后通电测试正常,正准备装机时然后又看到了一个蛋疼的地方!

bios附近pcb都被螺丝打烂了。。。。 这也正好解释了刚拿到受伤不触发的问题!(看了下这个位置正好对应的是固定光驱的钉孔,肯定是哪个戳B上错了钉打坏的。。。。)
简单处理了下迅速装机,测试,你以为这就完事了?  NO NO NO
刚开始用的电源不显示,然后接可调电源一看电流只上到了1.7左右不动了。妹的!玩我!
仔细想了下,没装完机之前还测试显示了,感觉应该是外设的问题,然后拔了光驱,硬盘,无线网卡,再通电显示了。。。。
这是无意发现了硬盘上有进水腐蚀的痕迹! 然后经过测试确定是硬盘问题!
正准备换硬盘呢,抱着试试的态度拆看硬盘电路板,扫描了一遍发现了一处进水腐蚀断线的地方,二话没说飞线接好 在装机测试电流一路小跑,粗线了熟悉的HP LOGO
收工,维修结束!  文采极差!见谅!毕竟老师死的都早!!!

网友A:
看到待机 0.4我惊呆了哦    没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待机 0.4我惊呆了哦    没短路????

打错了是0.04。。。。。。。

网友:
一波三折的机,报价报低了吧

网友:
就是啊,我还以为你微短路呢。搞了半天是硬盘???毕竟楼主还是很细心的,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是0.04。。。。。。。

以帮你更改过来   不然新手看到了 会纠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是0.04。。。。。。。

敬业。。。。。。。

网友:
技术真好,努力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
断线的位置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进水的地方,仔细看最重要啊

网友:
经典啊,果然是师傅级别的。向你致敬,向你学习

网友:
惠普0.04应该也是偏高了一点点,不过有的机器这个待机也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待机 0.4我惊呆了哦    没短路????

我来为你老师平凡,其实在你老师死之前你老师已经交给了你他毕生所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来为你老师平凡,其实在你老师死之前你老师已经交给了你他毕生所学

  我又不是楼主  你帮我平反什么   死啦死啦滴

网友:
楼主细心,技术不错!

网友:
看样子是二修呀!上家没修吗?怎么镙丝打错了

网友:
全是硬伤!楼主心细眼明,加上技术,排除外设,精准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不是楼主  你帮我平反什么   死啦死啦滴

我是借用你的楼层来表达情绪而且,别介意、

网友:
这个机子待机肯定不是0.04 因为bios那有短了  应该是0.0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