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插充电器黑屏

楼主(2014-11-26):
故障现象,不插充电器进系统的时候会黑屏(其实是背光不亮了,用强光手电照屏的话就能看见桌面的图标),拆掉硬盘后就停留在英文界面,但不会黑屏。后来在没有硬盘的情况下插U盘进PE能顺利进入桌面,也没有黑屏。但是只要一插充电器马上就会黑屏。但是用强光手电照射,桌面也能看见。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老师们指教。

网友A:
你查下 是开启坏了,还是开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 是开启坏了,还是开启坏了

不好意思,是说开启坏了还是调节屏暗的坏了

网友:
测下屏供电

网友:
8成是系统问题,E系列不安装电源管理驱动就各种问题。

网友:
首先确认适配器正常的,再着重查保护隔离及电池放电部分电路。

网友:
看一下黑屏以后缺了那一组电压,

网友:
如果不要硬盘不进PE,就停留在英文界面的话,只要一插充电器也会黑屏。这时只要把本本合上在打开,屏又会亮。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B:
不用查了 直接换屏  这样的我修过好几台了  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查了 直接换屏  这样的我修过好几台了  屏问题

老师,你遇到的几台是不是和我的故障一样的呢?还望指教一下

网友:
装过了联想官方的电源管理驱动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换屏试试,还接也是一样吗?

网友:
我也修过  是屏上高压的问题  换屏就好了  有能力可以吧屏拆开修下高压  就好了 不用换

网友:
背光  开启有问题  查下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9成9是电源管理的驱动没打

网友:
还有0.1成是屏问题

网友:
楼主有屏的换个试试啊

网友:
先换屏试试 ,不行查查屏供电

网友:
果断换屏吧

网友:
适配器正常吗

网友:
适配器正常的话换屏

网友:
先差电压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