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不能关机的怪问题!已修复!

楼主(2014-11-26):
机器状态:
1、机器无进水,无维修史。
2、关机后电源灯亮,风扇在转。电流1.1A。
维修过程:
1、考虑系统原因,更换win7 32 64位系统仍然电源灯一直亮。
2、进winpe,关机,电流卡1.12A。
3、排除软件问题,考虑到bios版本。官网已经没提供bios下载,有人说刷了43CN44WW后正常,bios之家找了一个43CN44WW,在pe下无法刷人,提示什么映像损坏,去掉所有的校验,仍然不行。
4、好不容易在某论坛找到一个43CN45WW版本的,刷机,仍然无法关机。
5、好吧,拆机,烧写器的卡脚不稳定,老识别不了,后来索性坏了,直接焊接到座子上,万用表打过ok。
6、刷入43CN44WWbios,校验还有些不一样。进pe,仍然关不了机!靠,这什么情况。
7、只能找EC了,老机器EC脱焊的比较常见,手上也没新ec,先加焊下。
8、刷焊油,加焊,神奇的事情出来了,开机进pe,正常关机!
总结,老机器多检查外围设备引起的故障。

网友:
确实,老机器很多都是外设影响,我遇见过神州的读不到新硬盘,只实别老的

网友:
联想的很多老机器键盘坏了也进不了系统。呵呵,

网友:
真是受教了,谢谢楼主,小白福音,望多多发帖

网友:
路过。。。看了不错。赞一个

网友:
我这有个台式机主板G31的一关机就重启,楼主提供思路了

网友:
BIOS    把  我都是刷BIOS好

网友:
不是BIOS问题,现在不是说有很多机子换桥了不能软关机,或像你这样不能关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