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AMD USB无法使用求解

楼主(2014-11-26):
USB供电正常 D- D+ 阻止正常 无信号换过南桥 USB信号脚到南桥正常 无断线 CLK_48M_usb 电压有USB_RCOMP_SB 11.8K电阻正常不知道再怎么继续往下查了
无信号

网友:
有的usb口需要特殊驱动,不一定是硬件问题。dell、 华硕很多主板不安装他们的专门驱动,插上去无法使用!但设备管理器显示都正常。

网友:
E40 的机器不进系统USB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破机子最讨厌,温度可以煮东西。

网友:
打阻值 南桥吹下

网友:
你试下摄像头能用不,进BIOS里看看吧,先软后硬!!!

网友:
先排除驱动问题,,如果全部U口都不能用的话南桥的嫌疑最大

网友:
bios里关了,设置一下吧

网友:
先做系统。。。

网友:
换南桥。之前修过一台

网友:
有没有恢复出厂设置试试?BIOS里USB选项有吗,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