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 ST9500325AS还能救吗

楼主(2014-11-26):
有SeaTools for Windows软件
------- SeaTools for Windows v1.2.0.10 ---------------

网友:
型号: ST9500325AS
序列号: S2W0TCB6
固件版本: 0011
快修 - 检测通过 2014/11/25 18:09:07
龙维修 - 检测失败 2014/11/25 18:10:55
SeaTools Test Code: A994DAC6
SMART - 检测失败 2014/11/25 18:11:11
SeaTools Test Code: A994DA46
快修 - 检测通过 2014/11/25 18:11:44
短驱动器自检 - 启动 2014/11/25 18:11:56
短驱动器自检 - 检测失败 2014/11/25 18:12:00
SeaTools Test Code: A994DAE6
识别 - 启动 2014/11/25 18:12:11
SMART: Supported and enabled
48-bit Address feature set supported: 真实
最大的LBA: 0
主机保护区域功能: Supported and enabled
强制电源管理: Supported and enabled
???: Supported not enabled
最大安全扩展设置: Supported not enabled
高级电源管理: Supported and enabled
下载固件: False
SMART自我检测支持: True
SMART错误纪录支持: True
驱动器温度(C): 0/32
加电时间: 0
SMART - 检测失败 2014/11/25 18:15:14
SeaTools Test Code: A994DA46
龙维修 - 检测失败 2014/11/25 18:15:49
SeaTools Test Code: A994DAC6
还能修好吗?要用到写什么软件,工具?请大侠们告诉小弟一哈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硬盘具体什么故障呢。

网友B:
LZ使用的是ST官方网站的软件SeaTools for Windows 来检测,应该是SMART报错,要用ST指令线和专修软件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不好弄,这几天弄坏好几块希捷硬盘了,代价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硬盘具体什么故障呢。

不认盘,但在磁盘管理器里面能看到一块没初始化的磁盘,但不能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使用的是ST官方网站的软件SeaTools for Windows 来检测,应该是SMART报错,要用ST指令线和专修软件才能解 ...

st指令线在途中,软件卖家也传给我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弄,这几天弄坏好几块希捷硬盘了,代价不小。

希望大侠能够交流一下经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给我,我帮你弄,

网友:
看看基地的一些教程,先看资料再弄,不然死的硬盘很多。你这型号的硬盘应该可以整好的。

网友:
如果是10代盘以下还可以搞搞,11代及以上的不好搞。10代盘以下做个自校准,基本的坏道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帮顶一下,希望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