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26):
开机电流到0.9然后掉到0.01不停的反复,感觉像是掉电重启,待机电压正常,开机后,3V,5V,1,8V都不停闪变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查查转换电压

网友:
缺电压,看看哪路供电没出来。

网友:
能详细点吗,我是新手

网友:
仔细查查电压

网友:
最看不惯你们这些灌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