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喇叭无声音,外接正常

楼主(2014-11-26):
联想Y400喇叭无声音,外接正常, 内置喇叭换全新的也没用

网友:
这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官方跟新下声卡驱动

网友:
先换系统,装官方驱动,不行再换声卡芯片。

网友:
功放电压怎样?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实在不行就弄功放和声卡

网友:
功放芯片最嫌疑!

网友:
换硬盘装系统,官网下声卡驱动。不行就搞声卡功放。

网友:
先做系统,在测功放芯片

网友:
查内置喇叭的开启条件

网友:
可能是功放芯片的事

网友:
应该是功放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