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主板在CMOS下检测12V供电偏高解决方案

楼主(2014-11-26):
案例1
P8H61 PLUS

测量IO 1104V左右,更换分压电阻后正常(1V左右)
原上偏执电阻13K(更换28K),下偏执电阻1K(更换为2.5K),电阻怎么取,看自己实际情况,只要最后分压出1V左右就行

案例2
F1A75-M PRO

更换此电阻后正常

检测其它供电偏高,只需更换相应脚位的检测电阻即可
最后说一句,有分的加点分

网友A:
楼主,这只改了检测脚电压吧,有没有查查什么原因引起的电压高?

网友:
怎么知道这些脚位是检测12V,以及其他3,5V怎么判断,这么新的板子没研究过这个东西
之前的BIOS也有电压电测, 但是没遇到过电压检测不对的啊

网友B:
华硕的没有图纸,楼主你是怎么知道相应脚位的?

网友:
对于新板子,只能凭经验来探索,辛苦研究发出来供维友们分享,对于新手可能相对难看透,不加分不见怪,也无加分的权限,至于你们这些正式维客们,抬手点击加个分鼓励,不是个太难做到的事吧,说到底,只有共同交流分享才能让论坛这个平台成为维修从业者们的家,都索取而不知回馈,会让人寒心的.论坛创建者们设置加分的权利的初衷不也就是让大家互相激励交流经验的嘛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我一般只在意到手上的钱,具体问题自有高手解决。

网友C:
手上有一片12V侦测不对的。分压电阻没换对,一直丢一边了。楼主电阻串联分压计算是很么软件

网友D:
厉害   华硕主板的图纸真心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只改了检测脚电压吧,有没有查查什么原因引起的电压高?

供电正常,你想ATX电源12V达到24V会有什么后果,这里都是检测电阻出问题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片12V侦测不对的。分压电阻没换对,一直丢一边了。楼主电阻串联分压计算是很么软件

迅维出品,论坛有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   华硕主板的图纸真心不好找

是的,有些在淘宝可以买到,这个查IO引脚再跑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没有图纸,楼主你是怎么知道相应脚位的?

找IO的PDF,查相关脚位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