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40BGE

楼主(2014-11-26):
屏幕白屏,有会修的吗?求指导,或是卖......
屏幕

网友(2015-08-10):
手上有6,7片这种屏。现象都是白屏,应该是通病。有没有高手修过,指点一下。

网友(2015-09-24):
我也有好几张,高手在那

网友(2016-01-05):
刚在戴尔笔记本拆了个也是这样的白屏。。。无从下手

网友:
好像 是屏链接逻辑板的上面的玻璃IC坏了 吧 这种 估计 没有什么系哦

网友(2016-03-09):
我也有一片在修,楼主修好没

网友:
有没有搞定的啊

网友(2016-11-19):
我的也是一样呀 是不是屏程序问题我找不到程序不然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7-04-26):
我手上有,也是白屏,没有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