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待机0.01 无3.3V 5V

楼主(2014-11-26):
M5110待机电流0.01 偶尔会跳到0.02又回到0.01,没有3 5V  开关有3V 摁开关有跳变 换过RT8239CZQW-GP-U也就是PU4103 ,之前是11脚VIN脚与铜皮上面的焊锡烧黑了 怀疑是其损坏就换了一个。换过之后故障依旧。测量11脚有19V  12脚有9.6V左右  周边变色的电容全部换过了。求支招,急急急!!!

网友A:
查芯片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只能按时序来查了

网友:
先看线性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按时序来查了

图纸上面的时序是截图来着 根本看不清楚什么是什么,麻烦上传一张清楚的。谢谢!

网友:
在看开启3V 5V 信号

网友:
基本都是 MCP795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条件,是否正常

这个芯片必须有的是哪几个电压??  11 12脚正常 其他全没有

网友:
2脚与4脚要有高电平才行的

网友:
14脚有5v吗?

网友:
焊锡都烧黑了  mos没坏?

网友:
你QQ多少 现在板子在店里 没弄好就是想发个帖子求助 明天到店里 QQ求助你 我的是371089104 加下

网友:
工作条件齐了没说啊,3  5v提供的可能是线性

网友:
查开机电路8+1,

网友:
14、15脚的线性5   3V电压出来了吗?2、4脚开启信号高电平吗?

网友:
按芯片的工作条件来修

网友:
查12 14 15 2 4是否有电压 12脚是线性电压开启脚 2 4脚是3V5V的开启脚

网友:
PQ4101双MOS管 随便找个就能代吗

3 5V EN有   pwr 3d3v5v entrip  和pwr 5v entrip1没有

3V 5V 开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