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73不上电维修,,,之,,, 人为故障

楼主(2014-11-26):
                品牌:索尼  版号:MBX-273  PCH型号:SLJ8E  故障:上电到0.4,三秒后掉电,无CPU电压,集显电压。二修机,客户发来裸板。加焊过桥,刷过EC BIOS  南桥  BIOS                                    。      拿到板子发现EC,BGA封装,各种搜图纸,无图纸,无点位,淘宝也没有。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测量公共点,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电流如图:         无CPU,集显电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VT1318MF,数据手册找不到,脚位定义找了半天才找到和X230笔记本用的是一样的,如图:                                  测量供电1.2.3.4脚电压正常,40脚开启VR_ENABLE  电压正常,SVID  40.41脚无波形,因是7系列,CPU发出SVID前,要收到PROCPWRGD,测量发现无电压,顺便测量了一下,DRAMPWROK,电压如图:                                                                示波器抓,有正常过30MS,然后就掉到0.025。桥收到PWROK,和APWROK后,发出DRAMPWROK,然后在读取,BIOS 配置南桥GPIO,在发出时钟,其中33M给自己,在发出PROCPWRGD给CPU,表示除了CPU电压,和集显电压外,其它电压以OK.。 示波器抓BIOS波形1脚,无波形,5,6脚波形如图:                                                          修好后才知道,1,5,6要有都要有,要不就都没有,继续查,PWROK,和APWROK ,大部分PWROK是EC,发给桥的,EC是BGA封装的,无图,无点位。没办法拆桥吧。如图:                                                                                                    这几天 天天修主板,不想修啊,好不容易来个本本,一定要修好它。这几个是我准备跑的线,如图:                                                          跑线太难跑了,桥的焊盘排列的又不规则,只能对着其它型号的点位图跑,如图;                                                                                          跑了半天就找到了三个,PWROK, SYS_PWROK,SLP_S3#,不跑啦,其它的到CPU座子上测电压把。预防万一, 直接换了个新桥, 做上去之后。PWROK电压正常,其它的还是一样,这下可以排除PWROK之前的问题了, 因之前修到过二级电压,不正常,还会有平台复位,开始检查,二级电压,那个难啊,什么都没有,就从15V升压开始跑线,连接5个地方,有一个是自己的稳压二极管,不管他, 反复测量,待机时什么样,开机是否被拉低,等。三极管太多了。真是呕心沥血。测量了半天二级电压还都有。就知道是这边问题,之前想刷个BIOS呢,但是一脚又没有片选,没办法了,刷个BIOS吧。BIOS取下后,用烙铁清理焊盘时,焊盘会动,心里那个笑啊。立刻打阻值,如图:1脚 其它,阻值都正常。BIOS 1脚,有两根线连接,一个是3V上拉,二是连接到南桥,连接南桥那端断线啦,才导致我抓波没看出来。飞好线后正常波形,                                                                                              BIOS正常波形。                    跑线的图                         BGA封装EC                       客户发来裸板,外接ok。如图:                                             总结:BIOS 1,5,6,脚要有波形都有,要不都没有。2:焊盘的问题你们应该懂得......       透漏个自己维修中的秘密:在没有图纸,点位,的时候重点放在,EC和CPU座子上。如果EC BGA封装,就看你自己发挥了哦。如果对你们有帮助,就加点分吧,加分不扣你们分的。

。海绵宝宝。 + 5 赞一个!

网友A:
第一脚是c#片选吧?第8脚是供电,

网友:
BIOS 1,5,6,脚要有波形都有,要不都没有.这个还真没有留意过  ,看来我修机不够细心啊。

网友:
好厉害呀不过也真够有心的呀

网友:
都到拆桥跑线了,楼主真是耐心啊。

网友:
楼主修机器很有耐心 值得学习

网友:
这是二修板啊,厉害

网友B:
楼主 高手  没图纸都搞定了 一定没图纸我都没信心修  那后面查出就是BIOS 那断线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高手  没图纸都搞定了 一定没图纸我都没信心修  那后面查出就是BIOS 那断线了嘛

是啊,一脚,阻值和其它几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脚是c#片选吧?第8脚是供电,

kb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网友:
新手学习 。。 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
额。。这维修够折腾人的。现在维修 二修机很多。。很蛋疼~

网友:
现在维修 二修机很多

网友:
索尼板 换我早放弃了

网友:
盲修 的技术真是厉害 时序很重要

网友:
楼主耐心加细心啊  我就不行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子,越看越精彩,楼主一般修这个问题是多少钱,你的桥哪里卖的,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C:
BGA下面怎么飞的线?高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GA下面怎么飞的线?高手啊~~

不是在桥下面,飞线,是拆桥跑线,找到那个点后,在把桥做上去。

网友:
楼主还算幸运,上家没拆东西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二修板都不好修……

网友:
没图纸真修不了

网友:
楼主相当给力

网友:
2脚也应该有波形

网友:
非常给了,赞一个。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几个故障呢~~是不是就是bios 断线呢~~是人为的吗~~还是进水的呢~~怎么会断线呢

网友E:
之前测的DRAMPWROK是0.25V是说明电压出来了还是 没出来啊?还是这个电压根本就是桥没有满足条件没有发出来。

网友:
看来维修也是神有神道,佛有佛道啊。各行其道

网友:
赞一个LZ 基础过硬

网友:
什么都没有能修出来,佩服。

网友:
没有图纸,还可以修好这种问题,必须赞了!

网友:
大神哇 厉害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在桥下面,飞线,是拆桥跑线,找到那个点后,在把桥做上去。

噢噢。~~原来如此~图上那飞线是用来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测的DRAMPWROK是0.25V是说明电压出来了还是 没出来啊?还是这个电压根本就是桥没有满足条件没有发出来 ...

出来了,万用表测不到,我用示波器抓的,就正常30MS,就掉到0.25V。

网友:
有图好办一些。

网友:
拆桥跑线   lz真有那个耐心

网友:
大神啊,我怎么才能学到这地步呢

网友:
楼主好历害啊

网友:
这才是迅维的大神啊,时序很重要啊。得再看看了

网友F:
也就是说楼主走了不少弯路后回头一看bios被人做过手脚?

网友:
不容易,花不少时间呢

网友:
学习了  对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有很大的帮助啊

网友:
在被 逼的实的没办法的时候 也只能拆桥了

网友:
SONY的板子最难搞,何况无图纸和点位,真薄啊,做桥是需要技术的,佩服楼主

网友G:
学习了,楼主这技术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啊,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273的板子。摔过。。二修的。。后来没图。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楼主走了不少弯路后回头一看bios被人做过手脚?

也可以说走弯路了, 也可以说没走弯路。如果按照理论修的话,就没走弯路,如果是三板斧,也可能能修好,如果按照三板斧为标准的话,就是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楼主这技术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啊,

希望我们  共同学习  再接再厉。。

网友:
太强大了。。非一般人能为之呀。。。

网友:
加分了,大神,这样的帖子真给力

网友:
经验很重要呀 搞维修的有的时候都是陷入苦思难想然后突然之间能找到一丝灵感

网友:
昨天鸿基的4752g 版号JE40
也是上电0.35掉电最后换完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无意发现BIOS断线补好就亮机了
也是桥没发出procpwrgd
换CPU供电芯片是应为95831去电阻也没CPU供电

网友:
很厉哇  值得学习

网友:
修机子真需要这种定力  学习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实在是佩服啊 我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技术啊

网友:
DRAMPWROK:桥发给 CPU 的 PG,通知 CPU,内存模块供电 OK

网友:
有电路图 就好搞搞 没有就烦了

网友:
主要没图纸 不过cpu没集显电压一般要 跑跑bios是不是断线

网友:
真心牛B,没点位,没图纸,看到这种的一点维修的欲望都没有了。

网友:
盲修 的技术真是厉害

网友:
大神,你那点位事怎么跑的呢

网友:
楼主也真有耐心。 要死我早不修这版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一修哥,把焊盘给搞掉了

网友:
学习楼主耐心加细心的精神,自愧不如啊。

网友:
是个难啃的骨头

网友:
55~~看样子,我一过去也要修主板了,,我跑线不行啊。悲催。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修机就需要这样的耐心

网友:
为什么这么牛币

网友:
太厉害了,我们真是望尘莫及呀

网友:
没有图纸真的不太好修,楼主举一反三了

网友:
好几个板曾,楼主这怎么实现的?

网友:
星期天不忙一不小心又学习了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很有耐心,是维修届的榜样

网友:
BGA下面怎么飞的线.

网友:
楼主是讯维出来的吗?

网友:
好累  好多字  看累了

网友:
断线的不好查

网友:
高手 不怀疑

网友:
高手呵呵看了很好

网友:
这要扎实论基础才行呀

网友:
以后多看下大师们的历作

网友:
真有耐心呀我是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楼主挺厉害的     bios1-2-5-6都要有波形把

BIOS  1   5    6   先有  正常后 2脚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