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C41,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4-11-26):
左边外屏正常,右边内屏变色,各位帮忙看一下,是不是屏坏了,屏线测了一下没有断。谢谢了。
屏坏

网友:
没备货吗?换个一样的屏试试呀。屏线通不代表好。。。

网友:
屏坏机率大

网友:
屏线,或屏坏有可能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你干维修吗?

网友:
点屏工具,,,,,,,,,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量一下屏线的个数据对敌阻值

网友:
缺色啊,,,先换个试试 啊,说不定是屏线坏了呢。

网友:
看看菜单颜色正常不!恢复出厂设置!换块其他驱动板试试!或者重写MCU程序!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

网友:
一包正常一半不正常就是屏坏更换屏幕就好了

网友:
楼主不妨代换个屏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大点
换跟VGA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