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触发掉电犯错。还望新手们引以为戒~联想E43L NVIDIA独显 板号 DALE9EMB8D0 REV D

楼主(2014-11-26):
机型:联想 昭阳 E43L

板号:DALE9EMB8D0 REV D

故障现像:公共点偏低,转触发掉电(假像)

拆出板子以后,依旧先测公共点对地值和各大电感对地值。发现公共点对地值偏低(只有几十欧)。1.05V电感对地值偏低(跟公共点一样)。

好。仔细查1.05V周边。发现PQ14击穿。。于是更换PQ14和PQ15(一起换比较保险)

更换完完以后再测公共点对值,已经恢复为500多,再测该电感对地值依旧了几十欧,但是在板子上累死也找不到JP9,(在此问一下各们前辈啊。SHORT PAD是指该点未使用么?)只好翘起PL20

翘起PL20后测量PWM芯片这端阻值正常。后级是几十欧,(在这个时候测到北桥上有个电容,二极管档在线测两端阻值为0,以为北桥因为1.05V上管击穿已被烧毁)还是先这样放一下吧。加电试试。。。

(就是这个电容)

(没上CPU,没上内存)直接加电,待机3/5V已出,公共点正常。测开关板有3.3V。于是按下开关。电源指示一闪即灭,再按几下,有时候又不亮。再测开关板3.3V有时有,有时无,于是更换排线。改好的排线如下图

再次按开关。电源灯正常(跟随按下的频率起亮),故障依旧是一闪即灭,(这时候以为故障为触发掉电。于是开始各种抓波,最后也是跟在下发的第一个贴子一样。SLP_S3先掉 )

CPU上管G极,避免CPU供电缺相

蓝色为SUSON,黄色为SUSB#,SUSC#的波形。

抓来抓去修得无思路了。。。本来准备收拾,明天再修。想着上CPU和内存试下吧。哪知道上CPU和内存后电流直接跑到0.9几。。。抓SPD_DAT,SPD_CLK波形大概三次,如下图:

抓EDID_DAT,EDID_CLK波形如下:

这么看来已经亮机了呀。。。晕喔。。本来可以秒杀的机器。。修了这么半天。。。

以前只是知道SVID的机器不插CPU会掉电。原来老的ICH9的板子也会有这种现像。

接上外显,亮机,维修完毕

看在在下努力发贴的份上~各位前辈加加分嘛~~

PS:最后附上此板图纸

联想E43L NVIDIA独显 板号 DALE9EMB8D0 REV D .rar

此板图纸

网友A:
short pad 的意思是 此点是直连的      SHORT是直连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ort pad 的意思是 此点是直连的      SHORT是直连的意思

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断点没用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断点没用嘛~?

怎么会没用呢    没用1.05怎么过去  直连就是那个地方没有装元件 在板层里面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就相当于装了一个O欧电阻一样

网友:
噢。对了。此板此处还飞了根线。电阻好像被腐蚀了。1M变10M。与VIN相连的焊点也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用呢    没用1.05怎么过去  直连就是那个地方没有装元件 在板层里面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就相当于 ...

但是那个断点在实物上找不到啊。。。我想断开测试的说。。。。

网友:
波波用的到位,基本功很扎实啊!

网友:
学习了,高手啊

句容诚信电脑 -10 实地学员还灌水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网友C:
英文多知道点 short 短接意思 short pad短接点就是直连的意思啊
其次 开关排线问题 可以拔掉排线后  CON接口38短接 排除排线干扰开机.某些机子,可以拔掉COMS电池后,会自动开机,也可以排除开机排线问题.
最后 不插CPU掉电 PVID识别的少见啊  最好都插上试试.

还有,你的波形测试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用呢    没用1.05怎么过去  直连就是那个地方没有装元件 在板层里面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就相当于 ...

嗯,PJ9 也可以理解成跳线连接作用。

网友:
jp9应该是可以找到的,jp9是要连接起来的。

网友:
1.05V是总线供电,它的对地值本来就是几个欧的啊,不用在此纠结

网友:
有的965北桥就是有电容是0欧的

网友E:
好羡慕你们有示波器会用示波器哦,可是我们老板又不愿花钱买示波器

网友:
SHORT 是短路  短接的意思 ,那个PDA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不错,有时会犯一下小错误,能解决就好。

网友F:
1.05v的电感电压本来就很低的呀

网友:
那个只是一个连接点,没必要找吧

网友G:
看了半天,,原来是自己给自己搞了一个乌龙,,这修机器是这样的,,有时要换人,换思路,,修的年数久了,,问题都想复杂了

网友:
波波用的到位,基本功很扎实啊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看的是懂非懂  但是贵在分享

网友H:
功底很深,多发些帖子给我们学习

网友:
short是短接的意思

网友I:
一般老板子不上U也不会掉电的,但现在看来也不是绝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老板子不上U也不会掉电的,但现在看来也不是绝对了

就是呀。。。害我修了关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文多知道点 short 短接意思 short pad短接点就是直连的意思啊
其次 开关排线问题 可以拔掉排线后  CON ...

嗯嗯。多谢前辈指点~~但是它本来配的排线取下来后我再测已经有个把根针不通了。排线还是要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羡慕你们有示波器会用示波器哦,可是我们老板又不愿花钱买示波器

自己买个放家里练手。。。我就是。。讯维淘宝店卖180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PJ9 也可以理解成跳线连接作用。

就是说在实物上没有这个断点嘛。想要用烙铁断开这个断点是没办法的嘛。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在实物上没有这个断点嘛。想要用烙铁断开这个断点是没办法的嘛。是这个意思不?

这个断点是在板层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5v的电感电压本来就很低的呀

这个也看板子。。。前面几块1.05V的电感对地也有100欧左右。。。。而且老师说北桥上面有个电容短路。是因为这个板子北桥它有个内部模块没使用。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断点是在板层里面的。

就是说我们是没法断开的嘛?

网友J:
有些图纸。都不知哪些是空元件哪些是直连,因为有的图,标的是没装。。可是实机查看是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些图纸。都不知哪些是空元件哪些是直连,因为有的图,标的是没装。。可是实机查看是直连的

这个跟图纸的版本有关系吧?一般板号后面都会跟个版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半天,,原来是自己给自己搞了一个乌龙,,这修机器是这样的,,有时要换人,换思路,,修的年数久了, ...

前辈多多技持~~加点分嘛~~

网友K:
SHORT PDA确实 是直连,一般可以在主板上找到的,大多数是一个空的没有阻焊漆的焊盘,两点间在PCB上直连的。
楼主穿的衣服也是亮点啊,哈哈哈。。

网友:
修迷糊了要停一段时间再弄。说不定就走出迷雾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SHORT PDA确实 是直连,一般可以在主板上找到的,大多数是一个空的没有阻焊漆的焊盘,两点间在PCB上直连的 ...

但就是找不到啊。。。我本来断开焊点的。。。
PS:这是睡衣啊。。。我在家里修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功底很深,多发些帖子给我们学习

第一个X501的贴子有很多示波器图可以学习下~

网友L:
原来楼主更换PQ14和PQ15后机器就已修好了!只是走了些弯路,没装CPU跟内存试机呀!若是我也会犯这样错误的。谨慎行事无罪!

网友M:
英文 自己翻译 那不是秒懂么  世界对工程师没有秘密,至于 北桥电容对地 那是因为用的是独显 北桥有些信号就用不到了  所以那些用不到的 设计的时候就直接对地了

网友:
这还要加分啊  换我还要扣你分  基础知识还没有扎实 开玩笑的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M:
英文 自己翻译 那不是秒懂么  世界对工程师没有秘密,至于 北桥电容对地 那是因为用的是独显 北桥有些信号 ...

英文翻译可以直接g.cn  。但是翻译过来也不知道实物板子上有没有使用这个断点。能不能用烙铁头断开测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原来楼主更换PQ14和PQ15后机器就已修好了!只是走了些弯路,没装CPU跟内存试机呀!若是我也会犯这样错误的 ...

是呀是呀~。我是被北桥上一个电容短路和老的PVID板子不上CPU也会掉电给误导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文翻译可以直接g.cn  。但是翻译过来也不知道实物板子上有没有使用这个断点。能不能用烙铁头断开测试啊 ...

所以说 才有分析图纸这一说   有没有用  和必须用 或者不用     或者一定用   全在于你对图纸的分析

网友N:
好多机器不装CPU都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多机器不装CPU都会掉电的

那是I系列PCH板子SVID。。。。老的南北桥ICH9,PVID非常少见吧。。。。

网友O: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不错啊,什么时候教我一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不错啊,什么时候教我一下下

,你得先买个示波器啊~自己入一个吧~讯维淘宝卖998~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买个示波器啊~自己入一个吧~讯维淘宝卖998~

你不知道我没钱啊,有的话我早买了

网友:
哎呀。好羡慕你们这些会修电脑的人啊!

网友P:
我一般都喜欢都装起来再按开关测试的,从来没想过不装CPU会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一般都喜欢都装起来再按开关测试的,从来没想过不装CPU会不会掉电。

SVID很常见。PVID的很少见。。。。我是稳妥风格。。。。

网友:
台机主板经常碰到这种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你不知道我没钱啊,有的话我早买了

一天修那么多机器还没钱~装穷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一天修那么多机器还没钱~装穷啊~~~

我又不是老板,修好的板全都归老板,收钱也是他收,你说呢

网友Q:
又是示波器。。。看得手痒痒,真得备个,可是不会用。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系统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又是示波器。。。看得手痒痒,真得备个,可是不会用。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系统学习下

你买一个示波器。使用手册里面什么都有~

网友:
学习了,思路好

网友R:
这不是假象吧,这有时候是被我们忽略的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不是假象吧,这有时候是被我们忽略的常识

假像?什么假像?

网友:
我还不会用波波

网友S:
还真心没有遇到i3以下机器不装CPU掉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S:
还真心没有遇到i3以下机器不装CPU掉地的

嗯。就是呀~所以我才被骗了~

网友:
很好了,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就是好啊!波波抓得这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我又不是老板,修好的板全都归老板,收钱也是他收,你说呢

一天修那么多机器~让老板给你加工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天修那么多机器~让老板给你加工资~

哪有那么好啊,都说几次了

网友:
支持楼主,学习了!共同成长中

网友:
原来如此  哈哈

网友:
长知识,以后借鉴,少走弯路。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 跟你的一样 嘿嘿

网友:
这个维修就是这样,通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些时候认为没有希望的时候,就自己亮机了

网友:
顶楼主个,波波用的非常好,啥时候也能像你一样

网友T:
修久了思路混乱了 出门逛10分钟回来再修 没准就看到没看到的了

网友:
jp9应该是直连了

网友U:
1.05V几十欧姆很正常呀,如果不确定可以对照其他好板量下;如果有CPU供电上管短路的情况下,要把故障排除掉再上CPU,其他情况尽管上,拆来拆去的还麻烦

网友:
还好没把北桥干掉 有时候经验也会害人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T:
修久了思路混乱了 出门逛10分钟回来再修 没准就看到没看到的了

哈哈哈~是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U:
1.05V几十欧姆很正常呀,如果不确定可以对照其他好板量下;如果有CPU供电上管短路的情况下,要把故障排除掉 ...

嗯。。。可惜找不到一样的板子啊。。。。没在店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就是呀~所以我才被骗了~

你这头像的妹子好纯

网友V:
一般试机子都要上CPU,只有二代I3的CPU不敢上,先放坏的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一般试机子都要上CPU,只有二代I3的CPU不敢上,先放坏的上去

为何二代的不能上?

网友W:
不上CPU  不出CPU供电,会掉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不上CPU  不出CPU供电,会掉电的吧

这个只是I系列。掉电是要掉。但是供电也是要出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大家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X:
那个short pad是短接焊盘,好多都直接没有正常走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那个short pad是短接焊盘,好多都直接没有正常走线了

"直接没有正常走线了"是啥?是不是有个逗号?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机器,先蹭个经验

网友Y:
gaoshou    短线导致的?

网友:
有波波打一下,维修就是方便一点。

网友:
有时会犯一下小错误,能解决就好

网友:
一般我维修不短路以后,都尝试装CPU测试,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
挺高手的,不装CPU会掉电

网友:
此贴对于我这个刚入门的人来说 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gaoshou 短线导致的?
嗯。应该是USB芯片原因

网友:
ich9 会么 不上cpu不行啊

网友:
这个JP9如果有也不好割得!是用一块铜片连一起的!

网友:
看不懂,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北桥那个电容 本来阻值就很小哦

网友:
965北桥不就有电容是通的吗

网友:
不管 怎样 CPU 什么还是得 装的 不然就犯 大错了啊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楼主示波器挺6的

网友:
我试机都是全部上齐的

网友:
ICH9不上CPU都掉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值得膜拜!!

网友:
告诉大家,要多多实践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撬开电感加电

网友Z:
老机器业会掉电的
特别是广达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Z:
老机器业会掉电的
特别是广达的机器

广达的会么?学习了。。。。

网友:
维修最怕被以往的经验误导了

网友:
受用了。好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short pad 的意思是 此点是直连的      SHORT是直连的意思

学习了!  英语不好难死人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学习了!  英语不好难死人呀!

一个月前的贴子  你都翻出来啦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月前的贴子  你都翻出来啦   厉害

精华,埋得再深还是会发光的!

网友:
总线供电电感打值本来就低,应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