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进水拆机后 偶尔自动关机(非散热问题)

楼主(2014-11-27):
大家好,借贵宝地求教笔记本维修,万分感谢啊。

不小心洒了一点水到dell 5110上面,当时觉得没事就没有立即关电源。过了5分钟左右关了,再按开机键,灯闪三四秒就灭了,开不了机。于是拆机,发现还是进了些水,尤其是从下方喇叭位置进了一些。

晾干后组装好,正常开机没问题。但是非常奇怪有时候看着网页,笔记本会自动关机。个人感觉不是散热的问题因为跑极品飞车16一小时都没事。而且有一次,早上刚醒只开了几分钟的网页,笔记本就自己关机了,当时温度很低。

所以我想是不是那块微电路啥的有问题啊,感觉打开网页的速度比以前有略微下降,是不是主板有潜在问题了。怎么样检测出是哪里的问题呢。自动关机的问题也不是经常出现,估计一周两三次,每次都是看网页的时候。看电影,打游戏从来没有自动关机过。而且进水前从没有过这种问题。求大神帮忙啊,万分感谢啊!!!PS:自动关机的时间不一定,有时候10分钟有时候5分钟,很奇怪啊。。。我就是打开了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下  求大神帮忙  想自己增加些维修电脑的知识,要直接换主板吗?

网友A:
芯片原件腐蚀后,电压偏差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原件腐蚀后,电压偏差太大,

多谢回复,请教下,电压偏差大如何解决呢?  为什么看电影,玩游戏的时候电压偏差大这个问题不会导致关机呢?  也就是说 为什么只有开网页的时候  偶尔关机呢  谢谢哈

网友:
应该是桥芯片哪里腐蚀了,最好拿到维修点去看看吧

网友:
我有一次拿整块板上BGA烤下   它居然好了

网友:
还是着重看进水的位置 有没有腐蚀的电阻 什么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  我仔细检查了  但是仅凭眼睛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哎  修一下大概多少钱呢 贵的话 就没必要了

网友(2015-06-30):
请问LZ现在电脑好了吗,哪出了问题?

网友:
我手上有台掉电的,掉电后就不显,触发就掉电,只要把CPU重新安装下,又可以进系统了,用一会又回到原来的症状,进系统掉电时间不定的,

网友:
进水处有没有处理好啊

网友:
主板进水,一开始不要加电,故障会扩大的,现在就不好说了,换板还是比较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