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zg 开机 0.8 左右掉电

楼主(2014-11-27):
   收到一台4736zg 开机0.8 左右掉电    拆看一看   是大电容   果断搞掉   换6个  330    开机一试  故障依旧   吹显卡也是   谁给出个主意

网友:
你查下电流都出来了吗,还有看看内存的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还有就是点电流跳变情况,,,,2条过CPU,3跳过内存,4跳过显卡!!!!!!!!!!!!!

网友A:
高低高,2下,再低高3下,再低高4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低高,2下,再低高3下,再低高4下

还是你厉害,你一下说了这么多条,呵呵。

网友:
刷下BIOS程序  Acer4736程序很应该错乱

网友:
我也碰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下怎么处理。感谢!
我的情况是:开机后读完bios看到引导列表,选中后即将读系统的时候掉电,最开始还能偶尔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也碰到过几次掉电,现在怎么试都进不了系统了。pe也是读进度条的时候掉电。
还有个现象是用电池开机电源灯亮,但是显示屏持续黑屏,只能强制关机。

看到一个高人的帖子和我的故障描述一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 ... sk?ufumixbjskuvqezw

请问是不是只要换掉NEC大电容就好了,具体换什么电容,本人小工程师一枚,想自己动手处理下。求教了。

网友:
刷BIOS不行 就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厉害,你一下说了这么多条,呵呵。

呵呵,其实先修先看电流多大,跳几下,如果不跳,查下内存的复位有没有!!!!!!!!!!!!!!!!!!!

网友:
刷个Bios  宏基Bios 容易坏的

网友:
查一下WHPG 看那里的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电流0.8还没到显卡呢   干显卡干什么   果断查内存的的信号和供电

网友:
这笔记本修很多台了,都是NEC电容引起的,你换的电容大多数都是从料板上面拆的吧 ,如果是在换一次看看,如果有示波器,就拿来用用吧。

网友:
大电容先不要这样换 可以先挂2个330 试试   你这样换不好的话 会把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