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主板显卡曹时钟

楼主(2014-11-27):
华硕m2n68跑马一切正常,不显示,遇到两次这样的主板了,量了显卡曹无时钟电压,,但主板上找不到时钟芯片,不知道怎么修显卡曹的时钟,往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
加焊桥就好,通病

网友:
这块板子的时钟集成在桥里面了啊!!加焊桥不行就换桥了!!!

网友:
这块板子的时钟集成在桥里面了.

网友:
时钟是集成在NV单桥里的,加焊桥吧,先别换

网友:
时钟现在都集成在桥里了,部分主板不上显卡,PCIE是没有时钟的,所以测量不到时钟的时候建议先加个显卡再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