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U LA-7321P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27):
机器型号:ASUS K43U
主板板号:PBL50 LA-7321P REV:1A
接机故障:不开机

今天早上一来,老板给了一个机说不开机要我看一下,正好手上没有什么活,就来看看吧,拆开来看,主板没进水,没有明显的故障,测量各个电感上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上电吧,上电电流表显示电流0.01,测量没有待机3V、5V,那就来看看图纸

芯片的主供电VIN正常,BST正常,开启信号正常,REF正常,1脚6脚没电压。
好,既然1脚6脚没电压,那就开始修呗,其它工作条件都OK了,为什么没有ENTRIP1、ENTRIP2呢,先不着急更换芯片,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信号去那里了

经过查找这两个信号到PQ307这里了,ENTRIP1、ENTRIP2正常应该是在2V左右,在看这个MOS管,是一个N管(N管的正常原理这里就不讲了)既然是N管,ENTRIP1和ENTRIP2要有电压,那么PQ307的2脚和5脚就不应该为高,实际测量PQ307的2脚和5脚为5V左右,要想N_3_5V_001为低,那么PQ308应该导通将N_3_5V_001拉低,那我们来测量PQ308的第2脚,发现电压为0.35V,PQ308的控制脚电压只要0.35V,PQ308肯定没有导通,那我们来看看PQ308的2脚是又谁来供给的,发现是VS和VS_ON两个信号,我们先看看VS_ON有没有,发现没有,那VS肯定没有,那就来看看VS_ON去到那里去了吧
VS_ON由PU1来输出,PU1主供电5V,正常,7脚8脚3.9V左右正常,3脚输出0.35V,明显不正常,量一下对地阻值,发现阻值正常,那就应该是芯片坏了,手头是那个又没有这个芯片,于是我就直接把芯片拿掉,把芯片的主供电脚和输出脚相连,发现待机电流0.02了,在测量待机有3V,5V了,按开关电流一路逛喷屏出了纠违已久的ASUS LOGO。

网友:
高手,思路很清晰

网友A:
pu1各个脚电压怎么知道多大电压是正常?为什么VS-ON不正常VS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1各个脚电压怎么知道多大电压是正常?为什么VS-ON不正常VS也不正常

这个就要知道时序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u1各个脚电压怎么知道多大电压是正常?为什么VS-ON不正常VS也不正常

因为VS-ON跟VS是在一条线上的  VS-0N为低的话也会把VS拉低

网友B:
楼主PU1最后没装吗 就飞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PU1最后没装吗 就飞线用的?

是的,现在在测机。

网友:
华硕仁宝代工的 有图纸不错

网友:
嗯!系统供电少了开启信号

网友C:
PU1是温控芯片吗,拆掉会不会出现当温度过高时时不能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PU1是温控芯片吗,拆掉会不会出现当温度过高时时不能掉电

把风扇改成常转

网友:
写的很详细,分析也很好,我这样的菜鸟很受用。谢谢。

网友D:
为什么不找个芯片换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找个芯片换上呢。

没有找到

网友:
芯片不好找啦   一般都是 改 , 温控损坏能把机器烧冒烟的 我反正是没见过  大胆改就是

网友:
没走弯路,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路过。。学习。。。。但是不装件稳定吗。。。。

网友:
LZ思路清晰 维修似水流云、

网友E:
PU1   是个什么芯片  华硕的都很少有图纸  你这个有图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VS-ON跟VS是在一条线上的  VS-0N为低的话也会把VS拉低

VS可不可以把VS-ON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可不可以把VS-ON拉低

一条船上的  一个倒霉  其它的也逃不掉  你说呢

网友:
有图纸真好。。。。这样修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PU1   是个什么芯片  华硕的都很少有图纸  你这个有图嘛

应该是个温控芯片。

网友:
这种故障其实不用摘掉PU1芯片直连主供电脚和输出脚对应焊盘,也可以切断VSON信号与上拉电阻PR4本身1脚相连的线路解决故障,VSON信号在这里应该是通过PU1工作条件满足由输出脚经外部电阻上拉得到的。

网友:
-温控芯片不装时间久了会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技术不错哦!谢谢

网友:
接机修就是好,有些芯片没有可以不用直接飞线

网友:
我是新手,不是很懂。请多多关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知道你拆掉那个芯片有没有影响

网友:
少了开启,其实好多机子不就是自己线性电压作开启的吗

网友:
这样改不会烧板子吗

网友:
又一台送钱的机器,好样的!

网友:
PU1是做啥的 有图纸最好

网友:
华硕的有图已经庆幸了

网友:
楼主都练到什么境界了

网友:
这问题不用取PU1 芯片,把PU1 第一脚的PR4 去掉就行了

网友(2015-01-05):
楼主不错,要是我直接换待机芯片

网友:
华硕竟然还有仁宝代工的机器啊,真难得,修的时候还可以找到图了

网友:
LZ好凶学习了

网友(2015-04-16):
厉害啊,这么轻轻地就搞定了

网友:
没芯片 该电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很详细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