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进PE GHO系统,但重启就蓝屏

楼主(2014-11-27):
主板能进PE GHO系统,但重启就蓝屏,其它硬件换过试了都没问题,这种一般是主板哪的问题,本人菜鸟,求大神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
装的是XP还是WIN7,如果是XP,看看是不是硬盘模式成AHCI

网友:
硬盘模式   改了不行  就有可能硬件不支持

网友:
看下蓝屏代码,!!

网友:
这情况,重点放在硬盘。换一硬盘一试便知。

网友:
老机器的话建议你先测一下硬盘,能进PE,一般情况下主板可以排除,

网友:
先看看BIOS设置 然后在换个XP 在考虑主板的问题 我修到过 一块精英主板近PE很慢 勾好系统装备不了 干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