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葩的问题,关于hp的g41

楼主(2014-11-27):
主板型号:h-ig41-uatx
bios版本:6.04 和5.05
问题描述:
1.bios 为6.04的上e5800的cpu时可以用4g内存点亮,但上e8500时却点不亮4g,只能用2g内存点,bios 为5.05 上e5800都点不亮4g内存。
2官方下载最新6.10,在线升级bios时报错,说改系统不能正确识别bios,更换过操作系统,问题还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新的未上机的g41,数量大,故咨询一下各位师傅。
升级bios时报:incorrect  bios for your system (253)

网友:
补充一下 主板是hp的品牌机板

网友A:
你看看这两图,它们兼容吗?

网友:
这个BIOS不支持你的系统

网友:
第二个问题已解决,第一个问题等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两图,它们兼容吗?

抱歉,大师。能不能帮我普及下,我没有看懂,刚做了测试,该主板上e8400 e8500都只能识别2g内存 e5700 e5800就能识别4g内存,上e8500+4g内存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修好 也来看看有没大神帮你解决了 学习下

网友:
会不会是设计缺陷?

网友:
这是设计的时候 限制了的!!修?怎么修??

网友:
不是什么单面4G的条子吧

网友:
有人回答吗?

网友:
大神可能也不知道吧,这种故障要用实物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