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南桥,电流照常升起

楼主(2014-11-27):
版号:F80CR
无南桥自动触发,小白求教
不触发,测到南桥短路了,直接拆了
拆了后通电电流,待机0.01,并自动触发电流至0.45

看电流首先怀疑短路了,断电测各个电感阻值对地正常,
接着再插电一样自动触发,在这情况下,
测各个电感电压都出来了,而且很正常,
接着找个桥装上待机0.02,插上内存试着开机,正常亮机了

求大婶们解释下,这版原理为什么没南桥也触发呀???
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我都怀疑我拆错了桥

网友A:
华硕好像是D触发器 触发的 老款华硕  南桥应该不参与触发

网友B:
你这个桥是INTEL的吗。

网友:
这就是威盛的神级芯片组,不要南桥也照样干活,华硕老款的是这样

网友:
还有这现象呵呵  估计也就能点亮  可能南桥不参与触发  就管外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好像是D触发器 触发的 老款华硕  南桥应该不参与触发

我猜也是,我以前看到台式机这样的,可是没见过笔记本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桥是INTEL的吗。

漏下说的对,是威盛的

网友C:
都这样就好了  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这样就好了  省钱

可是触发不受控制呀,插电就自动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这样就好了  省钱

ec 控制的,没南桥,cpu供电会没有

网友:
这机器 最恶心了,以前遇到过  这种问题

网友:
很正常的,只要有开机芯片就好了

网友:
  很多南桥有问题导致不开机,去掉就能上电了

网友D:
sis的南桥吧,坏的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s的南桥吧,坏的很多啊

就是啊,换了就好了

网友:
南桥应该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F81SE

手里 有台  北桥 掉点了

网友E:
老机器吧, 以前是这样设计

网友:
第一见到,,又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机器吧, 以前是这样设计

哦,我是头回看到,所以好奇。了解下,估计以后都很难看到这类机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