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IG显卡

楼主(2014-11-27):
方正T400IG的本刚拿来是进不了系统,  把显卡驱动关掉就可以进系统,打开就不行,后来拆开加焊了一下显卡就变成了灰屏,然后把显卡芯片换了还是一样的灰屏,测显卡供电  3V   1.8V   1.1V  都正常,外接花屏   请高手指教还有那些地方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显卡BIOS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