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昨天修的一台联想超级本ideapad yoga 11s. 板号是iuu4 nm-a121 rev1.0

楼主(2014-11-27):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超级本,是去年的新机,来几张全图吧

故障是不触发,有待机电压,除了待机其他电压都没有,而且还在保修期内,于是上各大论坛去找图纸,发现一无所获,上淘宝各找了很多家也没有,连板上的IC PDF资料也没有,EC是BGA封装的,BIOS也刷不了,因为买的编程器认不到,看来是一块难啃的硬头了,拿着万用表到各大电感测一下,没发现异常,
按照正常时序,待机正常就等触发了,先量一下EC(IT8519)的待机电压, 只能在EC周边的电阻,电容进行测量,量了一排电容,

有3.3V看来EC的待机应该没问题了,再找到EC边上的超小晶振也有压差,但是复位就不知道是否正常了,先不管吧,就当它正常,量了一下开关,有3.3V,按开关也跳变,在EC边上找到相连的开关信号上拉电阻也有高低跳变进到EC,但是EC出来的跳变却测不到,一般是直接进入桥,下一步该哪步暂时没招了,这里店里来活了,只能放下了,弄了两三个小时没点进展,只能暂时先放下,先易后难,把店里其他待修的先弄吧,因为店里就我一个人,老板常不在,把其他活做完也晚上七八点了,休息了一会,拿起这个超极本又是一顿发呆,不知道如何修下

第二天上班,拿起板想着既然没招那就来三大招吧,就算修不好,也算当下次遇到积累点经验好了,既然不触发,要么EC条件不满足,要么EC没发出信号到桥,要么桥,之前测的就当EC条件正常来算吧,,排除这个那么下一个就是EC没有发信号出来,且想到是EC是BGA封装的,看来有点嫌疑,干吧,拿起风枪对着EC一阵狂吹,,等冷却上电后,结果还是一个鸟样,旁边的BIOS又没法刷,还是没点进展,EC吹过后没动静,看来桥就免了吧,应该还是别处问题了,又只能暂时放下,中午的时候客户打电话来了,问机器修好没有,经过一天半的摸索一点进展也没有,只能如实和客户讲了,这机器太新,一点资料也没有,除了CPu供电IC95831有资料处,其他的IC一点资料也没有,没办法弄了,叫客户有空进来拿走吧,挂了电话后,就打包装机了,心里有点失落,毕竟未来修到的机,肯定会有这台,想积累点经验都不行了,一点装一边胡思乱想着,就在我快装好的时候,因为螺丝孔放不进C壳,我按了一下CPU,想往下压一下塞C壳进去,装好后,上了下电,看有没有大短,因为有时装机如果不小心会大短,就想着客户拿来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还回给客户,一上电,正常,随手按了一下开关,发现电流有跳变了,呵呵,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拔电再插再按开关,真是电流跳动了,呵呵,看来有戏了,回想为什么会这样,我除了加焊了一下EC没有别的动作,BIOS没刷成,其他地方基本没动,回想起打包装机的时候,按了一下CPu,其他没怎么地,看来有希望了,裸板的时候待机电流是0.005,刚刚跳变的时候上到1.3,有电池的原故除了1A左右,应该电流跑到0.3,看来是CPu供电没出来,三下五除二把机器又重新拆了,用力压了一下CPu再触发,呵呵,我的神啊,居然神奇的亮机了,看来有希望修好了,怀着舒畅的心情拿出了主板加些焊油准备推它上BGA手术台,加焊完了,呵呵,亮机了,关机再开也亮机了反复试了几次也都正常,呵呵,到此此机修复

昨日失落的阴霾一扫而去。最后回了个电话给同行说机器修好了。客户比我还高兴,说晚上吃完饭过来拿,
  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客户过来了,进门就笑呵呵的,还给我买了一罐红牛,和同行聊天得知这机器是一个外国人的,最后客户笑着拿机器回去了,技术含量不高,希望各位勿喷,赏脸的给点加分。

网友:
不好意思,下了一个山寨版的图片转换,图片让人看起来有点不爽。没多少时间来弄,望见谅。

网友A:
我只想说这图片是你借用的吗 怎么都是水印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CPU是板载的是吧  最后加焊的是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这图片是你借用的吗 怎么都是水印

冤枉啊,怎么可能供用啊,
我再下一个软件再处理看看。

网友B:
CPU会导致不触发?会不会是间接的动到桥的原因?
现在有些机器CPU桥全集成在一起了,看楼主的机器不是啊?

网友:
加分鼓励, 这机器新 资料不多,修好的也少, 鼓励下

网友:
焊在板子上的U 确实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这图片是你借用的吗 怎么都是水印

好了少传点图片,没时间再弄了,为了证明我真是修到这台机器。

网友:
焊在板子上的U 确实容易虚焊

网友C:
你运气怎么这么好,我前几天修过跟这个一样的本子,是平板电脑二合一的那种,进的水太多了,也没资料,最后没修好,换板了,一千多大洋

网友:
顶一下吧,和楼主学习一下啦!

网友:
这帖了发的真是累

网友:
这个问题怪蹊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运气怎么这么好,我前几天修过跟这个一样的本子,是平板电脑二合一的那种,进的水太多了,也没资料,最后 ...

运气好,本打算放弃了,已经和客户说了,但是好在板不是太严重的问题,不然真弄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会导致不触发?会不会是间接的动到桥的原因?
现在有些机器CPU桥全集成在一起了,看楼主的机器不是啊?

如果动桥,我会直接加桥了,用风枪吹了一下EC没什么反应,我感觉再加桥也一点作用也没有,所以没想去动桥,加上一点资料也没有,真的弄出个其他问题,到时不好交待。

网友:
恭喜你啊!

网友:
板载CPU是容易虚汗

网友:
你的意思是CPU虚焊了 ,加焊后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运气怎么这么好,我前几天修过跟这个一样的本子,是平板电脑二合一的那种,进的水太多了,也没资料,最后 ...

这种靠经验还有搞好的可能,但是要是大面积进水,无图纸,无点位,估计靠经验也修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