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走弯路咯

楼主(2014-11-27):
CQ41故障是开机键盘灯可以亮。屏幕不显示。外接可以显示进系统。拆机,发现风扇转得慢。而且风口堵死。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显卡问题!不过忍下了,还是先查查供电正常不(这里开始走弯路了)量到屏无供电。陷入文维修当中。怎么修就是不出屏供电。想了想可能是显卡吧。做了显卡不行。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也没断线啊。没辙了,这时有一客户又拿了部CQ40来修。由于CQ40跟CQ41屏部分都是一样的。我就直接拿这个屏过去试试。真亮 了、、原来是屏线问题啊。拆开屏线果然断线了。这机器原来不接屏是不出供电的有信号输入检测。。坑了好久。解决

网友:
这弯路够远的。必须以板卡级维修为基础。无屏不出屏供电的机子多了。昨天上门维修,台式机有线上网慢,无线正常,最后查出是路由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