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VA1916

楼主(2014-11-27):
今天接到一台优派VA1916显示器,不接信号正常,一接信号画面发白,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显示器

网友:
屏电路问题。查5组供电,先找好5v.

网友:
不是屏问题,把这个屏换到其它机器上显示器OK的,主板故障吧。

网友:
上张图看看,以前修到过因为程序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