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20屏接口定义B140XW03

楼主(2014-11-27):
求联想E420屏接口定义B140XW03

网友:
你是要改装还是什么 。

网友:
我检查背光电路的时候不小心弄短路了一下,现在背光彻底没有了。急

网友A:
35脚36脚可以连一起

网友:
感谢老师了。感谢论坛为我们维修人员提供如此好的一个平台。论坛客户端真的好用,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脚36脚可以连一起

陈老师,38-40的屏升压供电应该是多少V呢?

网友A:
公共点来,19V,只要4根线,35,36,40,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来,19V,只要4根线,35,36,40,地,

刚才查了,主板没有19V的电压过来。怎么查?

网友:
找到图纸找屏前兆供电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