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G31V2 内存不过

楼主(2014-11-27):
G31V2内存不过刷的BIOS 这个好用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V星G31M V2的板子?  7529的1.1还是1.6的? 这个板子内存不过跑D4刷刷槽子不行刷个BIOS再不行测量下数据脚的电压0.9如果有就是北桥坏了。没有的话24针上边有个八角芯片坏了。

网友:
主板的BIOS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