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上CMOS电池不触发,不装电池自动触发蛋疼维修!

楼主(2014-11-27):
客户拿来机器待机0.005不触发,火速拆机,瞄一圈,电压都没量,发现B460大家都懂的通病,R376发霉,料板找了个100K的换上通电,###脏话省略!待机还是0.005,用表一量,3, 5V都出来了啊怎么还不触发呢,拔了CMOS电池放了下电,不装电池上电自动触发亮机了,以为好了,装上电池又不触发了,查了下CMOS电路,没查出啥问题来,一想B460 BOIS出问题多,论坛上找了个说是刷好两台不触发的BOIS刷上,桥的也刷了,电流没变化。没办法了,只能找图纸慢慢查了,找到PM_PWRBTN#,EC的117脚,按下开关,电压3.3V没任何反应,追EC供电,时钟,复位都没问题,LID开关找了半天找不到,理论不扎实,同事提醒了下屏上的磁铁对应的不应该就是LID开关吗,对啊,我擦,这都没想到,终于找到了HALL1,信号名称COVER_SW#,量到这个开关1脚有3.3但3脚只有1.5V,我把他拆了1,3脚直连,通电亮机,OK,装机完毕,以为可以交差了,尼玛!进系统滚动条掉电,再开又能进系统,关机电流0.7A,开关指示灯也还亮着的,一想我之前刷了BOIS会不会是BOIS问题,苦逼继续拆机刷BOIS,刷EC BOIS的时候编程器死都认不到芯片,之前还能刷的,纠结了,我的编程器是迅维200多的那种,一直用着感觉还不错的,没办法了找老板问他有没有那种小BOIS,(B460EC BOIS比较小),老板说他有一块B460料板,我晕,早说啊,拿来把LID三级管换上,BOIS也不刷了直接换上,装机测试一切OK!到此维修结束,其实这机器就是个LID开关问题,走了不少弯路,要是大神分分钟秒杀了,学艺不精没办法啊,还有这机器能触发的话待机是0.007。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加点分吧,没功劳也有打这么多字的苦劳啊。

网友A:
我遇到一个华硕的也是因为这个磁感三极管的问题,最开始以为是这管有问题,换了第二天就回来了,还是不触发,最后发现是上拉排组的问题

网友:
不触发 就要按照 IO工作条件查呗

网友:
很好的总结,学习下。

网友:
嗯,下次注意,记下了

网友B:
像这种放电正常 装COMS不触发类的 大部分都是休眠开关

p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个华硕的也是因为这个磁感三极管的问题,最开始以为是这管有问题,换了第二天就回来了,还是不触发 ...

还别说,我上次也有个华硕也是上拉电阻坏,不信看我上次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1720-1-1.html
难道这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放电正常 装COMS不触发类的 大部分都是休眠开关

是么,看来我修的机还是太少,要是你估计就秒杀了,我才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看来还是要多修点机器才行。

网友:
不装电池自动触发是南桥自己拉高了SLP_S*#
装了电池不触发是因为南桥收不到PWRBTN#。。。
逆推,即可知道是EC的触发条件不足。。

网友:
IO工作条件查

网友(2015-10-10):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放电正常 装COMS不触发类的 大部分都是休眠开关

这个问题还真是不知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