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过,机子要放一个晚上才能开机,

楼主(2014-11-27):
故障是这样的,一块AM2 的主板,M2VLE-RH   REV1.0主板。客户说,开机不到半小时机子就黑屏了,没有了显示,但机子还在转,好像还是在工作一样,就是没有了显示。也许大家会以为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我自己也试了,确实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机子开机黑屏后,今天是开不了机了,又要放一天左右吧。板如下图所示【不懂为什么还是上传不了图,系统换了还是这样】

正常的时候测了各电压都正常,没有显示的时候,测了各电压也是一样的,CPURST,CPUCLK, CPUPG都有,就是不显示,大家都说,桥的供电管发黄,易坏,我换了,和没有换时的电压都一样,早上一上班测能显示,关掉,后再也显示不了了,诊断卡D0 D0  ,第二天来开机,诊断卡一直不停的跑到A2显示、
就是搞不懂为什么要放一天第二天来开机才能显示?求高手帮助

网友A:
你太有才了,传不上来图片来个链接,那我们也看不到图片啊,论坛里有发图的说明,你可以看看,关于这个机器的故障没见过,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太有才了,传不上来图片来个链接,那我们也看不到图片啊,论坛里有发图的说明,你可以看看,关于这个机器 ...

以前不管装什么系统都可以上传图片,现在不管装什么系统都上传不了图片,是不是论坛对我限制了,

这个故障我也感觉奇怪,放一个晚上就能开机,开机黑屏后,这一天都开不了机,要等第二天,

网友B:
感觉是 虚焊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 虚焊 的问题..

桥压过了,还是不行,没有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