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华硕N2M SE PLUSE 无CPU供电 无复位一例。

楼主(2014-11-27):
前几天接到一块华硕N2M SE PLUSE 开机不亮显示。查无CPU供电 ,自然PCI上也无复位电压。按NV单桥的时序,先内存 再桥 再CPU 再总线  再复位(是不是这样啊,不对的请指正),上加负载 上电后内存有1.89V,在桥旁边几个MOS管上 测 有1.46V 和1.21V(第二个待机电压),总线供电0V ,CPU电感0V。网上查这个供电IC的开启脚第4脚。电压为0.11V ,再查相连的一个3脚小双二极管(后来查图才知道的)另一端电压也为0V。这个是桥发出的(根据时序规则知道的)。是桥坏?还是桥条件没满足!要发出CPU电压EN信号。桥要满足供电 1.5 1.2 还有ATXPWROK/PG (这个我了解到的一般是右IO发出的PWROK),于是找到7812F IO 的图纸 查到95脚的PWROK信号 ,跑了一下线 这个脚连接到一个822的大排阻上。心想会不会是这个822排阻问题?(心理反映猜的),量了一下822 3.6K 3.2K 8.12K 8.15K ,跟这个95脚连接是是3.6K,是不是不对?只能是怀疑而已。那就用烙铁拖焊822一次看看吧。果然有复位了。上真U 果然一路跑码 亮机。。。。(但没明白为什么加焊822 他的阻值就变好了。。。绝对不是虚焊引起。难道烙铁高温后复原??),一般这个情况要不要换掉它呢。以免用用这个822就出现问题? 有经验的告诉我一下啦。

网友:
图是借用N2M SE 的点位图,PLUSE的板上822位置方向跟这个有点不同。但也是822。

网友:
822是华硕的通病

网友:
点位图参照图纸可能会更好,可惜华硕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为什么华硕图纸偶呢?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想请问下楼主,右下脚SATA下面的那个MOS管有发热情况吗,电压分别是多少,我的换板跟你一样也是PLUSE,换822也跑码了,但几分钟后掉电。我把MOS管换了情况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