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GA-B75M-D3V ....

楼主(2014-11-27):
                       13年8月左右装的一个技嘉主板的机子,用的I3 CPU,    到今年6月左右,  机子每次断电重新开机都会丢失日期, 提示 图片2 的 提示出来。
以前偶尔会,但是到10月的时候几乎很频繁的出现, 一下断电隔天从新开机就会。
   相信不少坛友看过论坛的帖子,和技嘉的故障总结, 第一印象一定是刷BIOS。  BIOS问题。。 。  我也是这样跟人家解释,跟人家保证的一定是这个问题。主板电池换过2次了还是一样。          但是最后我呆了,  由于距离远点,没时间上门去看。没时间上门拿回来看。 机子主人另外在附近找了家电脑铺子去看, 处理的结果是:   换了个鼠标就好了。!      没错。从新换个鼠标就好了。!!     我彻底无语。  那时心里一直在想: 人家心里会不会留下个印象, 这人到底会不会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说的那么难懂。处理不了。。。。
                                  我也彻底蒙了。。。。这算什么解决头绪啊!。  但是结果换了个鼠标就不会再出现了。开机不会再出现了。

网友:
怪事年年有,这个理论上能说的过去吗。

网友:
鼠标会导致这种奇葩问题?

网友A:
上家可能故意卖他个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可能故意卖他个鼠标

不会的。 因为也是他朋友认识的上家..................

网友:
什么接口  的鼠标?

网友:
P+U ,  原先是U口鼠标。

网友:
哥 只能告诉你,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楼主没有在自己店里多试两天吗,换个鼠标不可能好吧,只能说主板不稳定,我以前有个板子就有这种情况,突然一天时间不对了,放个电又会管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放电......然后.....然后......好几个月没出一点问题了

网友:
真实怪事啊           我去

网友:
真是怪事年年有

网友:
记得有次有个客户戴尔机器装系统 进PE正常而且系统也正常ghost完成 就是解压安装时 老是机器自动熄火 一开始我以为是温度高 就是用鼓风机对着笔记本排风口吹了下有很多灰尘 在装系统还是装到一般就自动熄火我给客户解释是机器温度高。客户不信说我的电脑正常使用没有问题没办法又试了两个系统没想到最后一个系统尽然装完了而且正常进系统 ,我都感到无语心想客户肯定认为我技术不好。同样的系统我用了很多次都没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鼠标也会引起时间不对啊!!学习了!!我只知道是电池和桥!

网友:
太少见的怪故障

网友:
嘿嘿,遇到这种问题特别没面子,如果是朋友那更加如此

网友:
那也只能怪他的故障太怪奇葩了

网友:
类似的事情也有碰到,实在很醉人啊

网友:
那平时鼠标都正常使用啊我的哥哥

网友:
可能USb口用了5VSB供电吧。

网友:
也许问题还是在主板上,换个主板也能好的,换ps2鼠标只是把问题跳过了

网友:
奇葩的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见过长知识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比较奇怪呀,但是也差得太离谱了都